耳机左右声道声音放大凝点?

楼主(2019-11-12):
CPU输出R/L立体声直接耳机座,现在不接耳机座,将R/L声道分开接NS4158对声音无法进行放大?但喇叭声音是有的?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电容偶问题

网友:
    看看NS4158的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增益跟输入电阻Ri有关:Av=360K/(10K+Ri),截止频率和·输入电阻Ri和输入电容有关:fc=1/2πX(Ri+10K)XCi

网友:
你不接耳机座,CPU怎么能检测到插入耳机,怎么给你出声音!不用耳机座至少要把耳机座的做为检测开关的那2个脚接个开关出来,短路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此芯片不能用于立体声放大?

网友(2019-12-29):
    不可能的事,自己没按4518手册来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