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欧姆电阻可以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9-11-13):
关键词:0欧姆电阻、电流、功率
零欧姆电阻可以承受多少电流 设计电路经常要用零欧姆电容,一般根据线路电流来选择电阻额定功率,那0欧姆一般选多少合适?500mA可以用0402封装么?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