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下Linux环境下硬盘挂载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9-11-13):
[导读] Linux硬盘挂载是在Linux系统上使用外来硬盘的解决方法,这里将一步步介绍先查看目前机器上有几块硬盘、对要挂载的硬盘创建磁盘分区、对要挂载的分区进行格式化、挂载分区,这里介绍Linux硬盘挂载前两步。

Linux硬盘挂载是在Linux系统上使用外来硬盘的解决方法,这里将一步步介绍先查看目前机器上有几块硬盘、对要挂载的硬盘创建磁盘分区、对要挂载的分区进行格式化、挂载分区,这里介绍Linux硬盘挂载前两步。

Linux硬盘挂载步骤1、先查看目前机器上有几块硬盘,查看命令有两种:

命令1:# fdisk –l

命令2:# dmesg | grep sd

其中:fdisk命令说明如下:

fdisk命令用途:观察硬盘的实体使用情形与分割硬盘用。

fdisk命令使用方法:

一、在 console 上输入 fdisk -l ,观察硬盘之实体使用情形。

二、在 console 上输入 fdisk  /dev/sda(具体磁盘名称),可进入分割硬盘模式。

输入 m 显示所有命令列示。

输入 p 显示硬盘分割情形。

输入 a 设定硬盘启动区。

输入 n 设定新的硬盘分割区。

输入 e 硬盘为[延伸]分割区(extend)。

输入 p 硬盘为[主要]分割区(primary)。

输入 t 改变硬盘分割区属性。

输入 d 删除硬盘分割区属性。

输入 q 结束不存入硬盘分割区属性。

输入 w 结束并写入硬盘分割区属性。

dmesg命令说明如下:

功能说明:显示开机信息。

语法:dmesg [-cn][-s ]

补充说明:kernel会将开机信息存储在ring buffer中。您若是开机时来不及查看信息,可利用dmesg来查看。开机信息亦保存在/var/log目录中,名称为dmesg的文档里。

参数:
-c  显示信息后,清除ring buffer中的内容。
-s  预配置为8196,刚好等于ring buffer的大小。
-n  配置记录信息的层级。

Linux硬盘挂载步骤2、对要挂载的硬盘创建磁盘分区

创建磁盘分区步骤举例如下:

# fdisk /dev/sdb

进入fdisk模式:

Command (m for help):m   //查看fdisk命令帮助

Command (m for help):n   //创建新分区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输入e为创建扩展分区

p primary partition (1-4)     //输入p为创建主分区,这里我们选择p

Partion number(1-4):1     //第一个扩展分区,按需求可以最多分4个主分区

First Cylinder(1-1014,default 1): 1   //第一个主分区起始的磁盘块数,可以选择默认值

Last cylindet or +siza or +sizeM or +sizeK: +1024MB //可以是以MB为单位的数字或者

以磁盘块数,这 里我们输入+1024MB表示分区大小为1G

这样我们就创建完一个分区,如果要创建更多分区可以照上面的步骤继续创建。所有分区创建完后用w保存分区。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保存完成后重启服务器,可以用#fdisk -l 命令检查刚刚所建分区,可以在返回结果中确认/dev/sdb1的信息。

后面继续介绍对要挂载的分区进行格式化、挂载分区这两部分Linux硬盘挂载步骤。

Linux硬盘挂载前面讲了先查看目前机器上有几块硬盘和对要挂载的硬盘创建磁盘分区这两步,这里介绍对要挂载的分区进行格式化、挂载分区两步,完全完成Linux硬盘挂载,实现硬盘的使用。

Linux硬盘挂载步骤3、对要挂载的分区进行格式化

用如下命令将新建的分区格式化为ext3

# mkfs -t ext3 -c /dev/sdb1

mkfs 命令说明如下:

功能说明:建立各种文件系统。

语法:mkfs [-vV][fs][-f <文件系统类型>][设备名称][区块数]

补充说明:mkfs本身并不执行建立文件系统的工作,而是去调用相关的程序来执行。

参数:

fs   指定建立文件系统时的参数。
-t<文件系统类型>  指定要建立何种文件系统。
-v   显示版本信息与详细的使用方法。
-V   显示简要的使用方法。

Linux硬盘挂载步骤4、挂载分区

格式化完后我们需要进行挂载分区,举例如下:

kdir /test

ount /dev/sdb1 /test

# df            //用df命令进行查看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dev/sda1 101089 9463 86407 10% /boot

none 62988 0 62988 0% /dev/shm

/dev/sdb1 485906 8239 452580 2% /test //新挂载的分区

为了在每次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新分区,需要修改/etc/fstab文件来进行自动挂载。在文件的末位加入如下一行:

/dev/sdb1 /test ext3 defaults 1 2

这样服务器每次启动都会自动挂载此分区,到此硬盘挂载工作就结束了。

mkdir命令说明如下:

功能:创建一个目录(类似MSDOS下的md命令)。

语法:mkdir [选项] dir-name

说明:该命令创建由dir-name命名的目录。要求创建目录的用户在当前目录中(dir-name的父目录中)具有写权限,并且dir-name不能是当前目录中已有的目录或文件名称。

参数:
- m 对新建目录设置存取权限。也可以用chmod命令设置。
- p 可以是一个路径名称。此时若路径中的某些目录尚不存在,加上此选项后,系统将自动建立好那些尚不存在的目录,即一次可以建立多个目录。

mount命令说明如下:

功能:加载指定的文件系统。

语法:mount [-afFhnrvVw] [-L<标签>] [-o<选项>] [-t<文件系统类型>] [设备名] [加载点]

用法说明:mount可将指定设备中指定的文件系统加载到Linux目录下(也就是装载点)。可将经常使用的设备写入文件/etc/fastab,以使系统在每次启动时自动加载。mount加载设备的信息记录在/etc/mtab文件中。使用umount命令卸载设备时,记录将被清除。

参数说明:

描述内容比较多,在这里就不记录了。

df命令说明如下:

功能:查看Linux 文件系统的状态信息,显示各个分区的容量、已使用量、未使用量及挂载点等信息。

语法:df  [选项]... [文件]...

参数说明:
-a, --all             包括大小为 0 个块的文件系统
-B, --block-size=大小块以指定<大小>的字节为单位
-h, --human-readable 以容易理解的格式印出文件系统大小 (例如 1K 234M 2G)
-H, --si              类似 -h,但取 1000 的次方而不是 1024
-i, --inodes          显示 inode 信息而非块使用量
-k                    即 --block-size=1K
-l, --local           只显示本机的文件系统
--no-sync         取得使用量数据前不进行 sync 动作 (默认)
-P, --portability     使用 POSIX 输出格式
--sync            取得使用量数据前先进行 sync 动作
-t, --type=类型       只印出指定<类型>的文件系统信息
-T, --print-type      印出文件系统类型
-x, --exclude-type=类型   只印出不是指定<类型>的文件系统信息
-v                    (此选项不作处理)
--help     显示此帮助信息并离开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并离开

常用操作:
df -k  以千字节KB 为单位显示各分区的信息
df -a  显示所有分区包括大小为0 的分区
df -T  显示分区类型EXT2 或EXT3 等

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Linux硬盘挂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