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定义一个governor

楼主(2019-11-13):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定义一个governor

要实现一个governor,首先要定义一个cpufreq_governor结构,对于ondeman来说,它的定义如下:

  • struct cpufreq_governor cpufreq_gov_ondemand = {
  •         .name                   = "ondemand",
  •         .governor               = od_cpufreq_governor_dbs,
  •         .max_transition_latency = TRANSITION_LATENCY_LIMIT,
  •         .owner                  = THIS_MODULE,
  • };

其中,governor是这个结构的核心字段,cpufreq_governor注册后,cpufreq的核心层通过该字段操纵这个governor的行为,包括:初始化、启动、退出等工作。现在,该字段被设置为od_cpufreq_governor_dbs,我们看看它的实现:

  • static int od_cpufreq_governor_dbs(struct cpufreq_policy *policy,
  •                 unsigned int event)
  • {
  •         return cpufreq_governor_dbs(policy, &od_dbs_cdata, event);
  • }

只是简单地调用了governor的公共层提供的API:cpufreq_governor_dbs,关于这个API,我们在后面会逐一进行展开,这里我们注意到参数:&od_dbs_cdata,正是我们前面讨论过得common_dbs_data结构,作为和governor公共层的接口,在这里它的定义如下:

  • static struct common_dbs_data od_dbs_cdata = {
  •         .governor = GOV_ONDEMAND,
  •         .attr_group_gov_sys = &od_attr_group_gov_sys,
  •         .attr_group_gov_pol = &od_attr_group_gov_pol,
  •         .get_cpu_cdbs = get_cpu_cdbs,
  •         .get_cpu_dbs_info_s = get_cpu_dbs_info_s,
  •         .gov_dbs_timer = od_dbs_timer,
  •         .gov_check_cpu = od_check_cpu,
  •         .gov_ops = &od_ops,
  •         .init = od_init,
  •         .exit = od_exit,
  • };

这里先介绍一下get_cpu_cdbs和get_cpu_dbs_info_s这两个回调,前面介绍cpu_dbs_common_info_s结构的时候已经说过,各个governor需要定义一个cpu_dbs_common_info_s结构的派生结构,对于ondemand来说,这个派生结构是:od_cpu_dbs_info_s。两个回调函数分别用来获得基类和派生类这两个结构的指针。我们先看看od_cpu_dbs_info_s是如何定义的:

  • static DEFINE_PER_CPU(struct od_cpu_dbs_info_s, od_cpu_dbs_info);

没错,它被定义为了一个per_cpu变量,也就是说,每个cpu拥有各自独立的od_cpu_dbs_info_s,这很正常,因为每个cpu需要的实时负载是不一样的,需要独立的上下文变量来进行负载的统计。前面也已经列出了od_cpu_dbs_info_s的声明,他的第一个字段cdbs就是一个cpu_dbs_common_info_s结构。内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辅助宏来帮助我们定义get_cpu_cdbs和get_cpu_dbs_info_s这两个回调函数:

  • #define define_get_cpu_dbs_routines(_dbs_info)                          \
  • static struct cpu_dbs_common_info *get_cpu_cdbs(int cpu)                \
  • {                                                                       \
  •         return &per_cpu(_dbs_info, cpu).cdbs;                           \
  • }                                                                       \
  •                                                                         \
  • static void *get_cpu_dbs_info_s(int cpu)                                \
  • {                                                                       \
  •         return &per_cpu(_dbs_info, cpu);                                \
  • }

所以,在cpufreq_ondemand.c中,我们只要简单地使用上述的宏即可定义这两个回调:

  • define_get_cpu_dbs_routines(od_cpu_dbs_info);

经过上述这一系列的定义以后,governor的公共层即可通过这两个回调获取各个cpu所对应的cpu_dbs_common_info_s和od_cpu_dbs_info_s的结构指针,用来记录本次统计周期的一些上下文参数(idle时间和运行时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