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神在MATLAB中是怎样实现信号的阈值去噪

楼主(2019-11-13):
MATLAB中实现了信号的阈值去噪,主要包括阈值去噪和阈值获取两方面。

1.阈值获取

MATLAB中实现阈值获取的函数有ddencmp、thselect、wbmpen和wwdcbm,下面对它们的用法进行简单的说明。

ddencmp的调用格式有以下三种:
(1)[THR,SORH,KEEPAPP,CRIT]=ddencmp(IN1,IN2,X)
(2)[THR,SORH,KEEPAPP,CRIT]=ddencmp(IN1,’wp’,X)
(3)[THR,SORH,KEEPAPP,CRIT]=ddencmp(IN1,’wv’,X)

函数ddencmp用于获取信号在消噪或压缩过程中的默认阈值。输入参数X为一维或二维信号;IN1取值为’den’或’cmp’,’den’表示进行去噪,’cmp’表示进行压缩;IN2取值为’wv’或’wp’,wv表示选择小波,wp表示选择小波包。返回值THR是返回的阈值;SORH是软阈值或硬阈值选择参数;KEEPAPP表示保存低频信号;CRIT是熵名(只在选择小波包时使用)。
函数thselect的调用格式如下:
THR=thselect(X,TPTR);
THR=thselect(X,TPTR)根据字符串TPTR定义的阈值选择规则来选择信号X的自适应阈值。

自适应阈值的选择规则包括以下四种:
TPTR=’rigrsure’,自适应阈值选择使用Stein的无偏风险估计原理。
TPTR=’heursure’,使用启发式阈值选择。
TPTR=’sqtwolog’,阈值等于sqrt(2*log(length(X))).
TPTR=’minimaxi’,用极大极小原理选择阈值。
阈值选择规则基于模型 y = f(t) + e,e是高斯白噪声N(0,1)。

函数wbmpen的调用格式如下:
THR=wbmpen(C,L,SIGMA,ALPHA);
THR=wbmpen(C,L,SIGMA,ALPHA)返回去噪的全局阈值THR。THR通过给定的一种小波系数选择规则计算得到,小波系数选择规则使用Birge-Massart的处罚算法。{C,L]是进行去噪的信号或图像的小波分解结构;SIGMA是零均值的高斯白噪声的标准偏差;ALPHA是用于处罚的调整参数,它必须是一个大于1的实数,一般取ALPHA=2。

设t*使crit(t)=-sum(c(k)^2,k<=t) + 2 * SIGMA^2 * t*(ALPHA+log(n/t))的最小值,其中c(k)是按绝对值从大到小排列的小波包系数,n是系数的个数,则THR=|c(t*)|。
wbmpen(C,L,SIGMA,ALPHA,ARG)计算阈值并画出三条曲线。

2 * SIGMA^2 * t*(ALPHA+log(n/t))
sum(c(k)^2, k<=t)
crit(t)
wdcbm的调用格式有以下两种:
(1)[THR,NKEEP]=wdcbm(C,L,ALPHA);
(2)[THR,NKEEP]=wdcbm(C,L,ALPHA,M);
函数wdcbm是使用Birge-Massart算法获取一维小波变换的阈值。返回值THR是与尺度无关的阈值,NKEEP是系数的个数。[C,L]是要进行压缩或消噪的信号在j=length(L)-2层的分解结构;LAPHA和M必须是大于1的实数;THR是关于j的向量,THR(i)是第i层的阈值;NKEEP也是关于j的向量,NKEEP(i)是第i层的系数个数。一般压缩时ALPHA取1.5,去噪时ALPHA取3.

2.信号的阈值去噪

MATLAB中实现信号的阈值去噪的函数有wden、wdencmp、wthresh、wthcoef、wpthcoef以及wpdencmp。下面对它们的用法作简单的介绍。

函数wden的调用格式有以下两种:
(1)[XD,CXD,LXD]=wden(X,TPTR,SORH,SCAL,N,’wname’)
(2)[XD,CXD,LXD]=wden(C,L,TPTR,SORH,SCAL,N,’wname’)

函数wden用于一维信号的自动消噪。X为原始信号,[C,L]为信号的小波分解,N为小波分解的层数。
THR为阈值选择规则:
*TPTR=’rigrsure’,自适应阈值选择使用Stein的无偏风险估计原理。
*TPTR=’heursure’,使用启发式阈值选择。
*TPTR=’sqtwolog’,阈值等于sqrt(2*log(length(X))).
*TPTR=’minimaxi’,用极大极小原理选择阈值。
SORH是软阈值或硬阈值的选择(分别对应’s’和’h’)。
SCAL指所使用的阈值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包含下面三种:
*SCAL=’one’ 不调整;
*SCAL=’sln’ 根据第一层的系数进行噪声层的估计来调整阈值。
*SCAL=’mln’ 根据不同的噪声估计来调整阈值。
XD为消噪后的信号,[CXD,LXD]为消噪后信号的小波分解结构。

格式(1)返回对信号X经过N层分解后的小波系数进行阈值处理后的消噪信号XD和信号XD的小波分解结构[CXD,LXD]。格式(2)返回参数与格式(1)相同,但其结构是由直接对信号的小波分解结构[C,L]进行阈值处理得到的。

函数wdencmp的调用格式有以下三种:
(1)[XC,CXC,LXC,PERF0,PERFL2]=wdencmp(‘gbl’,X,’wname’,N,THTR,SORH,KEEPAPP);
(2)[XC,CXC,LXC,PERF0,PERFL2]=wdencmp(‘lvd’,X,’wname’,N,THTR,SORH);
(3)[XC,CXC,LXC,PERF0,PERFL2]=wdencmp(‘lvd’,C,L,’wname’,N,THTR,SORH);

函数wdencmp用于一维或二维信号的消噪或压缩。wname是所用的小波函数,gbl(global的缩写)表示每一层都采用同一个阈值进行处理,lvd表示每层采用不同的阈值进行处理,N表示小波分解的层数,THR为阈值向量,对于格式(2)和(3)每层都要求有一个阈值,因此阈值向量THR的长度为N,SORH表示选择软阈值或硬阈值(分别取值为’s’和’h’),参数KEEPAPP取值为1时,则低频系数不进行阈值量化,反之,低频系数要进行阈值量化。XC是要进行消噪或压缩的信号,[CXC,LXC]是XC的小波分解结构,PERF0和PERFL2是恢复或压缩L^2的范数百分比。如果[C,L]是X的小波分解结构,则PERFL2=100*(CXC向量的范数/C向量的范数)^2;如果X是一维信号,小波wname是一个正交小波,则PERFL2=100||XC||^2/||X||^2。

函数wthresh的调用格式如下:
Y=wthresh(X,SORH,T)
Y=wthresh(X,SORH,T) 返回输入向量或矩阵X经过软阈值(如果SORH=’s’)或硬阈值(如果SORH=’h’)处理后的信号。T是阈值。
Y=wthresh(X,’s’,T)返回的是Y=SIG(X)*(|X|-T)+,即把信号的绝对值与阈值进行比较,小于或等于阈值的点变为零,大于阈值的点为该点值与阈值的差值。
Y=wthresh(X,’h’,T)返回的是Y=X*1(|X|>T),即把信号的绝对值和阈值进行比较,小于或等于阈值的点变为零,大于阈值的点保持不变。一般来说,用硬阈值处理后的信号比用软阈值处理后的信号更粗糙。

函数wthcoef的调用格式下面四种:
(1)NC=wthcoef(‘d’,C,L,N,P)
(2)NC=wthcoef(‘d’,C,L,N)
(3)NC=wthcoef(‘a’,C,L)
(4)NC=wthcoef(‘t’,C,L,N,T,SORH)
函数wthcoef用于一维信号小波系数的阈值处理。

格式(1)返回小波分解结构[C,L]经向量N和P定义的压缩率处理后的新的小波分解向量NC,[NC,L]构成一个新的小波分解结构。N包含被压缩的细节向量,P是把较小系数置0的百分比信息的向量。N和P的长度必须相同,向量N必须满足1<=N(i)<=length(L)-2。
格式(2)返回小波分解结构[C,L]经过向量N中指定的细节系数置0后的小波分解向量NC。
格式(3)返回小波分解结构[C,L]经过近似系数置0后的小波分解向量NC。
格式(4)返回小波分解结构[C,L]经过将向量N作阈值处理后的小波分解向量NC。如果SORH=’s‘,则为软阈值;如果SORH=’h’则为硬阈值。N包含细节的尺度向量,T是N相对应的阈值向量。N和T的长度必须相等。

函数wpdencmp的调用格式有以下两种:
(1)[XD,TREED,PERF0,PERFL2]=wpdencmp(X,SORH,N,’wname’,CRIT,PAR,KEEPAPP)
(2)[XD,TREED,PERF0,PERFL2]=wpdencmp(TREE,SORH,CRIT,PAR,KEEPAPP)
函数wpdencmp用于使用小波包变换进行信号的压缩或去噪。

格式(1)返回输入信号X(一维或二维)的去噪或压缩后的信号XD。输出参数TREED是XD的最佳小波包分解树;PERFL2和PERF0是恢复和压缩L2的能量百分比。PERFL2=100*(X的小波包系数范数/X的小波包系数)^2;如果X是一维信号,小波wname是一个正交小波,则PERFL2=100*||XD||^2/||X||^2。SORH的取值为’s’或’h’,表示的是软阈值或硬阈值。

输入参数N是小波包的分解层数,wname是包含小波名的字符串。函数使用由字符串CRIT定义的熵和阈值参数PAR实现最佳分解。如果KEEPAPP=1,则近似信号的小波系数不进行阈值量化;否则,进行阈值量化。
格式(2)与格式(1)的输出参数相同,输入选项也相同,只是它从信号的小波包分解树TREE进行去噪或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