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压1.2V降到1.0V的最简单方案推荐

楼主(2019-11-13):
    大家好!
    目前需要1.0V电压,电流最大100mA,不想使用芯片转换,想使用1.2V来转
有人推荐使用肖特基来转,但不清楚是否稳定
请问大家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A:
        想使用1.2v转为,即输出点电压为 1V,电路中电流100毫安,1.2V稳压加以稳压二极管(0.5W),在串接一个0805 1%  1.99 Ohm,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使用1.2v转为,即输出点电压为 1V,电路中电流100毫安,1.2V稳压加以稳压二极管(0.5W),在串接一个0 ...

    稳压管的型号有么?

网友A:
         不清楚具体电路及精度等,回复有点急促。抱歉!
     稳压管常见的BZV55B2V4, MM1Z5221B系列可以最小做到2.4v(典型值)。ZMM1,ZMM2.0,查查DATASHHET,看看是否可选用。Sicrosemi 有款 1N3818A , 稳压值为1V(不知DATASHEET是否有误)。这些稳压管可做参考。

网友:
    过来看看大家得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运放加三极管????

网友:
    ht73xx看看有没有

网友:
    串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要根据1V的要求来定,0.9到1.1范围还是更小区间?前者1N5819可以试,电压稍有偏高

楼主:
    实际使用肖特基搭了电路,测试结果证明不是很稳定

网友B:
    随电流和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对电源要求不高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电流和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对电源要求不高可以这样

    对,是这样的,看来只能选芯片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具体电路及精度等,回复有点急促。抱歉!
     稳压管常见的BZV55B2V4, MM1Z5221B系列可以最小 ...

多谢指点!

网友C:
    使用电阻分压呀,DDR的0.75V电压很多都是用电阻分压得到的,越简单的东西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电阻分压呀,DDR的0.75V电压很多都是用电阻分压得到的,越简单的东西越稳定

恐怕不那么简单。DDR应用中用到的电阻分压器都仅仅是为了得到参考电压,其负载电流几乎为零。

网友:
之前在微信公众号:硬件工程师,上面看过,很简单的电路,通过电流还可以很大

网友:
    对电流有要求就稳压二极管,没有要求就精密电阻分压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稳压管的稳压特性也是随着电流和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如果负载变化情况和温度变化情况要求不高可以用用
    如果对负载调整率或者电源调整率这类指标要求高的话还是老老实实选个转换芯片

网友:
    让厂家帮你筛电流在100mA时有0.2v压降的二极管,只要有量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