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19-11-13):
功率电感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A:
功率电感
一般是指电气工程中用的,能承受大功率的电感器,如大型电机(AC)降压起动用的电感器(也叫电抗器)。功率电感是分带磁罩和不带磁罩两种,主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
一般电子线路中的电感是空心线圈,或带有磁芯的线圈,只能通过较小的电流,承受较低的电压;而功率电感也有空心线圈的,也有带磁芯的,主要特点是用粗导线绕制,可承受数十安,数百,数千,甚至于数万安。
功率电感有以下两个主要作用
(1)阻流作用:线圈中的自感电动势总是与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相对抗。主要可分为高频阻流线圈及低频阻流线圈。
(2)调谐与选频作用:电感线圈与电容器并联可组成LC调谐电路。即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f0与非交流信号的频率f相等,则回路的感抗与容抗也相等,于是电磁能量就在电感、电容之间来回振荡,这就是LC回路的谐振现象。谐振时由于电路的感抗与容抗等值又反向,因此回路总电流的感抗最小,电流量最大(指f=f0的交流信号),所以LC谐振电路具有选择频率的作用,能将某一频率f的交流信号选择出来。
2特点
1. 低损耗、体积小、便于自动表面贴装
2.高导磁率,低损耗,
3.电感量可从几UH至几百H ,
4.产品具有大电流、最大工作电流可达几十A。
5.高功率及高磁饱和性,低阻抗、
6自动表面贴装的绕线电感器,
7.加磁罩的产品除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
一般是指电气工程中用的,能承受大功率的电感器,如大型电机(AC)降压起动用的电感器(也叫电抗器) ...

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