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与STC12C5A60S2单片机是否完全兼容

楼主(2019-11-13):
请问:stc89c52与STC12C5A60S2单片机是否完全兼容

我有一个开发板是stc89c51  是否可以用stc12c5A60s2 直接替代原来的芯片  还有就是最小系统可不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替代,一个是 1T 一个是 12T

网友:
    管脚排列相同,基本可以直接代换。stc12c5A60s2 是1T单片机,比stc89c51快了许多,功能也多了不少。

网友:
    兼容,后者速度更快,部分程序延时要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