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布线工具太灵活了

楼主(2019-11-13):
请教一下,mentor 使用鼠标布线工具 , 我发现在布线的过程中,走线太灵活了,不好控制,不像AD一样好控制,请问有什么办法?
另外图中的蓝色的区域,对于鼠标走线有什么差别?   我现在PCB工作量不大,暂时不需要太高级的功能,一般选择什么方式走线?
另外我在mouse up style 状态下使用hockey stick 的方式画线,但是过了一会而,这个画线又变成real trace ,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你是什么版本了

网友:
    你图上选择的就是常用模式,VX刚开始版本确实有你说的问题,后面应该不会太频繁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我的版本试2.2的,请问一下,图中的四种拉线模式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前两个类似于画轨迹走线,布线是随着鼠标的轨迹完成的,例如在服务器板CPU布线设计中,经常要走一些弧形线会用到,后面的基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