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万用表测量同轴的阻抗吗?

楼主(2019-11-13):
    同轴的阻抗可以像测普通电阻一样用万用表测出来嘛?如果不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
    同轴线线阻抗是指其特征阻抗,一般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万用表测量阻抗原理和同轴线测量阻抗不同。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以的。

网友:
    請服用網路分析儀

网友:
    不准吧,用阻抗网络分析仪试试

    只是不準而已,你的電錶非常高檔!^_^

网友:
    阻抗得用矢网分析仪

网友:
    万用表测不了的,要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

网友:
    需要使用网分测试的,万用表不行

网友:
    万用表测的是纯电阻,加的是直流信号,阻抗测量要加交流信号,即频域下测量,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同轴阻抗,会显示开路,即电阻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