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路有没有哪两个端口在OK-LED无信号时是通路的?

楼主(2019-11-13):
大佬来看看,该电路有没有哪两个端口在OK-LED无信号时是通路的,OK-LED是低电平的时候是断路的!!

网友:
    你先要在单片机1脚与Q17基极之间加一个驱动电阻。或者用含内阻的三极管(DTC143)。  在单片机不给信号时,1脚高电平。Q17基极有0.7V,饱和导通拉低集电极电压,使Q15基极拉低,Q15截止。LED1不亮。  在单片机给信号时,1脚低电平。使Q17不导通,Q15导通,LED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