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模块mirror问题求教?

楼主(2019-11-13):
对于已经完善的布线模块,如果在别的项目中,以前的板子元器件都是放在TOP层的,新的板子需要把元器件从TOP层MIRROR到BOTTOM层,但是走线却不能智能的MIRROR,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走线也可以的啊,把走线和元件都设定成一个模块,一起镜像

网友B:
    做成一个复用模块,操作的时候一起镜像过去

楼主:
    这是我已经建好的复用模块,在新板子上,需要把芯片都放在BOTTOM层,怎么才能将这个模块整个MIRROR。

    FPGA DDR3 FLASH.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也可以的啊,把走线和元件都设定成一个模块,一起镜像

我将复用模块上传了,能否将操作流程详细的说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一个复用模块,操作的时候一起镜像过去

    我将复用模块上传了,能否将操作流程详细的说一下,谢谢啦!

网友:
    相同模块借用,然后选择借用模块镜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复用模块上传了,能否将操作流程详细的说一下,谢谢啦!

    参考版主的帖子,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谢谢版主!

网友:
    可以组成一个group 整个一起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