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晶体管元器件的特性分析

楼主(2019-11-13):
一、二极管(Diode)特性分析:二极管具备单向导电性,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晶体二极管内部由一个PN结组成,其普遍的制造材料主要采用硅或锗。一般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为0.7V,锗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为0.2V。

(1)、二极管分类:二极管按照内部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点接触二极管、面接触二极管、平面型二极管三种。

点接触型二极管的PN结面积小,不能通大电流;但是其结电容小,因而高频特性好。

面接触性二极管的PN结面积大,可以通大电流,但是其结电容大,因而高频特性差,适用于大功率的整流电路。

平面型二极管的PN结面积大,其结电容也较大,适合于大功率的整流电路。

二极管的功能分类: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稳压(齐纳)二极管、续流二极管、钳位二极管、保护二级管、发光二极管。

(2)、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图:

(3)、二极管主要性能参数:正向参数、反向参数、其他参数。

正向参数:启动压降、最大整流电流、最大浪涌电流

反向参数:最大反向电压、反向击穿电压、反向电流

其他参数:反向恢复时间、最高工作频率
二、三极管(BJT)特性分析:三极管全称双极型晶体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将微弱的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具有电流放大的作用,也用作无触点开关使用。三极管由两个PN结组成,其普遍的制造材料主要采用硅或锗,有三个引出端,分别为:基极B、发射极E、集电极C。

(1)、三极管分类:

三极管按照结构可分为:NPN三极管、PNP三极管。

三极管按照用途可分为:高频三极管、低频三极管。

三极管按照信号可分为:小信号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

(2)、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三极管的三种状态产生了三极管的两个应用场合:放大电路、开关电路。

三极管处于截止区的条件: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三极管处于饱和区的条件:发射结和集电结都处于正偏。

三极管处于放大区的条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3)、三极管主要性能参数:直流参数、交流参数、额定参数。

三极管的直流参数包括:直流电流放大倍数Hfe、集电极截止电流Icbo、发射极截止电流Iebo。

三极管的交流参数包括:交流电流放大倍数A。

三极管的额定参数包括:基极电流、集电极额定电流、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集电极-基极间电压、发射极-基极间电压、集电极损耗、特征频率。

三、MOS管(FET)特性分析:MOS管全称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是一种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的晶体管,具备电压信号控制电流的作用。MOS管有三个引出端,分别为:栅极G、漏极D、源极S,其中漏极和源极是可以对调的,并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

(1)、MOS管分类:MOS管分为N沟道MOS管和P沟道MOS管两种,其中N沟道的MOS管类似于NPN型三极管;P沟道的MOS管类似于PNP型三极管。NMOS管在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中应用非常广泛,因为其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而且相比于PMOS管,其价格较便宜。

(2)、MOS管的传输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以N沟道增强型MOS管为例):

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可分为:截止区、可变电阻区、恒流区。

(3)、MOS管主要性能参数:栅极端参数、漏极端参数、其他参数。

栅极端参数:栅极-源极间开启电压、栅极-漏极间电压、栅极-漏极间击穿电压

漏极端参数:漏极-源极额定电压、漏极额定电流、导通电阻、最大耗散功率

其他参数:极间电容、最高工作频率、低频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