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接收机载噪比下降的问题。

楼主(2019-11-13):
       生产的20台GPS接收机中全部用聚氨酯发泡胶进行灌封,之后有5台在进行收星测试时出现载噪比下降的问题,平均大概5-10dB左右。       后来发现将下屏蔽盖盖板去掉以后,5台接收机收星恢复正常,盖上下屏蔽盖板后载噪比下降5-10dB,其他15台盖或不盖下屏蔽盖载噪比都不下降。
        GPS接收机通过几根串口线和电源线连接到工装板,输出定位数据,然后由工装板将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由计算机软件进行控制。
      后面将故障接收机与工装板连接的电源线和串口线放在工装接收机(GPS天线+GPS低噪放)附近,用频谱仪抓取GOS频段的噪声本底,发现故障接收机开电后,频谱仪的噪声本底抬高最高可达10dB左右,改变连接线和工装接收机天线的相对位置,噪声本底抬起的幅度有所改变,离故障接收机主板越近的电源线和串口线部分会使得噪声本底抬起的幅度越大。
      查看了这些线在主板上输出部分是有PI型滤波的,串口线部分是100pF,560nH,100pF,电源线部分是1uF,0.01uF,1000pF,这个会是什么干扰引起的呢?为什么电源线和串口线上的干扰离主板越远越小呢?

网友: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讨论问题,最好是拍一张整体照片,介绍一下GPS 接收机,工装板之间的关系。“下屏蔽盖盖板去掉以后”,这个下屏蔽盖的位置和电路关系。
1、首先感觉是批量问题。 请先做实验,你现在的描述是将GPS 接收机和工装板是分立的,最好做一下实验,判断一下到底是GPS 接收机还是工装板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是交叉实验。
2、因为是批量问题,原理图设计和PCB 设计问题就要放在后面讨论了。 需要检查一下器件质量和焊接问题。
3、GPS的电源对噪底影响很大。
4、屏蔽盖问题,还涉及到局部自激或谐振,需要进一步了解信息后,才能讨论。
4、从你描述看

网友:
可能是局部自激,电路不稳

楼主(2020-01-22):
问题基本上确定了,发现灌封后的机器的屏蔽接地处有灌封胶,导致了封闭在机器内部的干扰信号出现在机器外,被GPS接收机接收到,使得载噪比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