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变压器爆炸

楼主(2019-11-14):
    变压器爆炸原因

    主要因为变压器油为可燃液体,其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遇高温可以发生爆炸,变压器油是变压器火灾爆炸事故的根源。

    如果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油温将会更高。当变压器发生穿越性故障时,会引起变压器绝缘击穿,造成短路,产生电弧。在电弧的高温作用下,迅速使油分解气化、闪燃并着火,从而使变压器内部压力急剧增加,造成外壳爆裂,大量喷油着火。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在电器设备和无线电路中,常用作升降电压、匹配阻抗,安全隔离等。

    怎样避免变压器爆炸

    1、防止变压器铁芯绝缘老化损坏

    铁芯绝缘老化或夹紧螺栓套管损坏,会使铁芯产生很大的涡流,铁芯长期发热造成绝缘老化。

    3、防止检修不慎破坏绝缘

    变压器检修吊芯时,应注意保护线圈或绝缘套管,如果发现有擦破损伤,及时处理。

    4、变压器低压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的25%;变压器电源电压变化允许范围为额定电压的正负5%。

    5、保证导线接触良好

    线圈内部接头接触不良,线圈之间的连接点、引至高、低压侧套管的接点、以及分接开关上各支点接触不良,会产生局部过热,破坏绝缘,发生短路或断路。此时所产生的高温电弧会使绝缘油分解,产生大量气体,变压器内压力加。当压力超过瓦斯断电器保护定值而不跳闸时,会发生爆炸。

    6、防止超温

    变压器运行时应监视温度的变化。如果变压器线圈导线是A级绝缘,其绝缘体以纸和棉纱为主,温度的高低对绝缘和使用寿命的影响很大,温度每升高8℃,绝缘寿命要减少50%左右。变压器在正常温度(90℃)下运行,寿命约20年;若温度升至105℃,则寿命为7年5温度升至120℃,寿命仅为两年。所以变压器运行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冷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通风,以达到降低变压器温升的目的。

    7、保持良好的接地

    对于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系统,(考试。大)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要直接接地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会出现电流。当这一电流过大而接触电阻又较大时,接地点就会出现高温,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