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51本振锁定和混频LTC55190的问题

楼主(2019-11-14):
    配置界面如图所示,测量ADF4351输出谐波比较多,测量锁定引脚发现没锁定,混频出来谐波也比较多,请教下我这个问题出在哪?

网友:
    老器件,不算很稳定。
先查硬件,再查软件。
硬件方面,检查原理图。 再测试各点电压和电流。 特别是芯片实际的芯片管脚电压和电流。 有些场景,可以用外部电源代替芯片输出电源

网友(2020-01-05):
    加5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