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1-14):
有几个概念以及对应物体的用法需要求解一下
对于测量对象包含高电压的拓扑来说
有这么几个工具  隔离示波器、隔离探头
自己的问题如下
【1】在物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都必须使用吗?
【2】此外,很多情况下都把普通示波器的电源线的地线去掉,达到隔离作用,如果本来就是隔离示波器的话,其电源线仍然是三芯的吗?
【3】如果把普通示波器的电源地线去掉,即两芯电源线供电的普通示波器,这样的示波器就是您说的外壳不与大地连接,且电压隔离依靠示波器内部来完成的吧?那有的示波器出厂设计的就是隔离型示波器,这样的示波器与两电源线供电的普通示波器有什么不同?
【4】隔离探头是不是分为高压隔离探头和普通隔离探头?见过的高压隔离探头都是差分形式的,这个比较清楚,不知道有没有非高压的普通隔离探头一说
【5】说道隔离探头,都是指高压(差分)隔离探头?

网友:
    1、示波器隔离就等于探头隔离,比如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2、隔离示波器,电源线可以使用2芯,也可以使用3芯,只不过内部电源是隔离电源电源而已

网友:
    示波器隔离和探头隔离是一回事,都达到了隔离的目的,只考虑安全的话,如果示波器已经隔离过了,那么探头隔离不隔离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