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个绝缘检测电路,检测电路图放上来了

楼主(2019-11-14):
DC电压值500V,R20和R26,R27,R28以及Rx组成了DC+,GND和DC-之间的采样电阻,目的是采集R20两端电压作为输入信号通过差分放大电路输出一个值,运放是轨到轨的,范围为0~3.3V。Rx就是等效模拟的DC+和GND之间的一个电阻值,通过理论计算应该是,500/((390K×3)+200K+0.51K)×0.51K吧,输入值应该是180mV左右,而R26,R27,R28电压值应该是142V左右,而Rx电压最多70V左右。现在的测试情况是Rx两端电压达到477V,R26-R28电压只有十几伏左右,是不是DC-和GND之间哪里有等效电阻了?我的电路中控制电路信号都正常,供电是3路独立稳压源输出的。

网友:
运放是场效应管输入型的?输入偏置电流是多少?offset是多少?这么高倍率的衰减取样,运放的偏置电流和零点误差怀疑已经不可以忽略了。试试加个调零电路和校准开关。

网友:
    感觉图中测试原理就有问题。

网友:
    的确有问题。电阻链中间不应接地,而510R取样电阻应置于电阻链当中虚拟零电位附近。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大神指导

网友:
    是不是有错误的接地了,DC-在某处和GND连接了

网友:
    电路有问题,电阻链中间不应接地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301/11/29585900_818333462.shtml
    这个里面说的挺好的,和我一样不理解什么叫做绝缘检测系统的同学可以看看。

    楼主也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