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陶瓷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9-11-14):
    类似电脑电源适配器做输入的电压,12V,在电路板上用16V耐压的陶瓷电容做滤波,会出现问题吗?
    电容耐压值只有16V的,没有25V或以上的。。

网友A:
    12V如果没有太高的尖峰就没问题,陶瓷电容怕磕碰,小心保护就好。另外还不放心,可以串起来用,可靠性会好很多,但牺牲了容值

网友B:
    波动小短时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可能会有问题,插拔瞬间电路上可能会有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会有问题,插拔瞬间电路上可能会有高压

    建议不要这么干。特别对于大容量的陶瓷电容。你这余量不够,还是不靠谱。 电源设计的初衷就是稳定和可靠。电源就是板卡的基石,基石不牢 地动山摇。硬件设计力求稳,

网友:
    只要电容不是残次品,不会的,村田系列的电容质量没得说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没问题。16V标称耐压12V工作电压有足够工程降额。但建议电源入口使用合适电压的TVS作为常规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如果没有太高的尖峰就没问题,陶瓷电容怕磕碰,小心保护就好。另外还不放心,可以串起来用,可靠性会好 ...

目前是使用12V的类似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做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动小短时不会有问题

长时间呢

网友:
    尽量用大的

网友:
    村田的还好,其他的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使用12V的类似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做输入

做产品的话建议还是要小心点,电压降额在0.6以下可靠性会高一些

网友:
    建议串起来使用

网友:
    可以加一个tvs管钳一下电压

网友:
    50v耐压都有,不过16v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