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ber时,电源和地层,出的是正片还是负片?

楼主(2019-11-14):
    出geber时,电源和地层,出的是正片还是负片?

网友A:
    看个人习惯吧,理论上是出正片和负片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习惯吧,理论上是出正片和负片都可以的。

    我是看板厂加工的时候 ,内层使用负片加工的

网友:
    如果是小板子,都出正片。。如果是比较大的板子,内层的电源和地层,可以考虑出负片(首先要和板厂沟通)。出负片的好处是数据比较小,机器读取时间短。

网友:
    现在基本上是正片的多了,板厂,正负片都可以

网友:
    大板出负片

网友:
    都可以,看自己

网友:
    mentor软件不管规模大小全部出正片,所见的所得,看着直观。

网友:
    看个人习惯,通常正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