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基础教程(6)MATLAB中的判断与流程控制

楼主(2019-11-14):
判断常用于数学中的分段问题,更为复杂的问题则需要流程控制。本篇介绍matlab中的相关语法,这些语法并不难,但却很容易混淆,一方面是和其他语言,例如C语言混淆;另一方面是和matlab自身的其他语句,例如赋值混淆。

1.逻辑变量

1.1逻辑变量的赋值

    有些语言中,逻辑变量是一种专门的变量类型,其值为true或者false,matlab中也有这个类型,但其值为1或者0。赋值方式是“变量名=表达式”,变量名的命名规则与数值变量一样,表达式是一种判断,比如数值大小的判断,或者高级函数的判断。例如输入

a=1>2

就定义一个逻辑变量a,其值是0,表示false,在workspace里可以看见a的类型是logical。

    对初学者,可以认为数值大小的判断,是指两个1*1维的数值变量的比较。数值大小比较的方法有:>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于;~=不等于6种。因为数值计算有舍入误差,所以等于这个判断,有时需要用

abs(x1-x2)<eps

这样的不等式来代替,其中eps是matlab中最小的非零数值,相当于舍入误差的标准。

    高级函数的判断,是指系统自带的一些函数,例如

a=isprime(x)

用来判断x是否为质数,

a=exist(x)

用来判断是否存在变量、函数或者文件。

1.2逻辑变量的逻辑运算

逻辑变量的取值只有0或者1,他们之间可以进行逻辑运算,运算符有:&&与;||或;~非。这里需要注意:
1)~单独使用表示非运算,要区别于不等于~=的连用
2)如果是高级函数的判断配合非运算,也可以实现判断,例如

  • a=~isprime(x)

就相当于判断x是否为合数

1.3逻辑变量的数值运算

    matlab中逻辑变量可以参与数值运算,参与时,会被数值0和1代替。例如

a=1>2

生成一个逻辑变量a,则

b=a+1

时,matlab会判断正在进行数值运算,然后将逻辑变量a转化成数值变量,由于a在逻辑变量时表示false,所以转化时,a相当于数值变量0,因此会得到数值变量b=0+1=1。

2.流程控制

    matlab的流程控制和C语言类似,if和switch作为判断依据,相当于流程图的菱形框,for和while作为循环,相当于流程图的反向箭头。

2.1if判断

    语法是:

    1.if 逻辑变量1
           1.执行语句1
                  1.elseif 逻辑变量2
                         1.执行语句2
                                  1.else
                                         1.执行语句3
                                                 1.end

其含义与C语言中一致,是顺序判断,即逐个if或者elseif进行判断,若逻辑变量为1,则执行语句,若为0则进行下一个判断。其中逻辑变量经常用多个逻辑变量的逻辑运算结果来代替,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 if x>1 && y>1

而不是先赋值再判断的

  • a=(x>1) && (y>1)

         1.if a

其实这两种方法是等效的。有时候为了书写和注释,也会先定义一个逻辑变量flag,然后再if flag。

2.2switch判断

    switch的语法是:
    1.switch 数值变量1
              1.case 数值1
                    1.    执行语句1
                            1.case 数值2
                                   1.    执行语句2
                                          1.otherwise
                                                1.    执行语句3
                                                       1.end

switch与if最大的不同是,switch只进行一次判断,即根据数值变量1的值来决定执行哪一个case,而不像if会判断多个elseif。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当数值变量1==数值1时,才会执行语句1,而之前说过,==这个判断是有舍入误差的,因此switch一般用于数值变量1只取整数时,比如sfun的判断。对初学者而言,也可以先无视switch。

2.3for循环

    for循环的语法是:
    1.for 数值变量=向量
          1.    执行语句
                 1.end

其含义是,数值变量会取向量中的每一个值,然后执行语句,在执行语句中,数值变量是一个1*1的矩阵。matlab中程序换行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只能从第一行换到第二行,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在第一行中写完命令之后按下空格键,然后再按下数字键盘上的小数点键,小数点数目为3,之后按下enter键就可以实现换行。 ...+Enter;第二种方法,直接按住Shift+Enter键可以直接实现换行

for a=[0 1 3]

则会让a=0,执行语句,然后a=1,执行语句,最后a=3,执行语句。这里容易和赋值语句混淆,因为a=[0 1 3]是一个数值变量赋值,赋值后a是个向量,但加上了for后,a是1*1矩阵。另外,在数值变量赋值那段,我们说过有一种常用的赋值方法是"a=初始值:步长:终值",其结果是把a赋值成一个向量,因此这也广泛用于for语句中

  • for a=初始值:步长:终值

则在执行语句中,a是一个遍历初值到终值的1*1矩阵。

2.4while循环

    while语句的语法是:
    1.while 逻辑变量
           1.    执行语句
                   1.end

其含义是,当逻辑变量为1时,执行语句,直到逻辑变量为0,因此while的执行语句中,一定有改变逻辑变量的部分,否则就是死循环。比如写了while a<10,就一定会在执行语句中有类似a=a+1这样的赋值语句,使得若干次循环后,逻辑变量为0。总体而言,while并不如for稳定,所以初学者也可以无视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