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器件都有哪些?

楼主(2019-11-14):
有源器件都有哪些?

一、什么是有源器件?
有源器件,亦称被动元件,英文为acTIvedevices,是一种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的电子元件。有源器件一般用作信号的放大、转换等,是微波射频器件中重要的一类,在微波技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有前端设备、传输网络中的放大器、过流分支分配器、馈电放大器和光发射机、接收机等。

二、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的区别
在分析电子电路功能和技术参数时,一般把电子元器件分为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两大类。简单地讲,有源器件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反之,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叫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作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IC、模块等都是有源器件。

1、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主要特点:
(1)自身也消耗电能。
(2)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2、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主要特点:
(1)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2)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这在电子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

三、有源器件有哪些?
有源器件是电子电路的主要器件,从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上,有源器件可以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两大类。

1.分立器件
(1)双极型晶体三极管(bipolartransistor),一般简称三极管,BJT
三极管
(2)场效应晶体管(fieldeffecTIvetransistor)
(3)晶闸管(thyristor),也叫可控硅
(4)半导体电阻与电容——用集成技术制造的电阻和电容,用于集成电路中。

2.模拟集成电路器件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是用来处理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集成电路器件。

基本模拟集成电路器件一般包括:

(1)集成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mplifier),简称集成运放

集成运算放大器
(2)比较器(comparator)
(3)对数和指数放大器
(4)模拟乘/除法器(mulTIplier/divider)
(5)模拟开关电路(analogswitch)
(6)PLL电路(phaselockloop),即锁相环电路
(7)集成稳压器(voltageregulator)
(8)参考电源(referencesource)
(9)波形发生器(wave-formgenerator)
(10)功率放大器(power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3.数字集成电路器件
(1)基本逻辑门(logicgatecircuit)
(2)触发器(flip-flop)
(3)寄存器(register)
(4)译码器(decoder)
(5)数据比较器(comparator)
(6)驱动器(driver)
(7)计数器(counter)
(8)整形电路
(9)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10)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MPU)
微处理器
(11)单片机(Microcontroller,mcu
(12)DSP器件(Digitalsignalprocessor,DSP)
四、无源器件有哪些?
电子系统中的无源器件可以按照所担当的电路功能分为电路类器件、连接类器件。
1.电路类器件
(1)二极管(diode)
(2)电阻器(resistor)
(3)电阻排(resistornetwork)
(4)电容器(capacitor)
(5)电感(inductor)
(6)变压器(transformer)
(7)继电器(relay)
(8)按键(key)
(9)蜂鸣器、喇叭(speaker)
(10)开关(switch)
2.连接类器件
(1)连接器(connector)
(2)插座(shoket)
(3)连接电缆(line)
(4)印刷电路板(PCB)

二极管

五、二极管是有源器件吗?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对于二极管的策动源,应该可以认为是它的Vd(on),Vd(on)可以影响它的特性这么说来它就是有源器件了。只不过它比较特殊,它的这个策动源就在它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