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w fail 怎样查看具体原因

楼主(2019-11-14):
如图,我在mentor PCB 内拉线,拉线无法完成,软件右下角报出plow fail ,请问我这边怎敢查看具体是违反了哪一条规则?
我以前使用AD 是会在左上角报出我违反的错误,这样工程师会比较好处理。

网友:
    在哪看还不知道,但是一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1 查看是否有禁布,2看下是否控制了stub,3,约束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