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内径与外径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1-14):
例如 内径20mil 外径40mil,内径25 mil外径50等,这个内径与外径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比如大于两倍什么的?
还有原来过孔20*40,改成25*40,这样是不是载流量更大些?
决定载流量的是内径还是外径???现在的工艺,能加工的最小过孔是多少?

网友:
    决定载流量的是内径

网友:
    详情参考IPC文件,里面各种详细定义说明。。

网友:
    关于孔径
    1.通常加工上的孔内径和孔外径差,指的是孔壁厚度,孔壁厚度和孔环大小决定了通流能力
    2.设计上的孔内径和孔外经通常说的是孔直径和焊盘直径
关于工艺
    加工工艺的话还是问工厂,不同工厂加工工艺不同。差一点的工厂机械钻孔只能做到10mil以上,好一点的可以做到10mil一下。激光钻孔可以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