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元器件的器件特性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9-11-14):
磁珠元器件的器件特性你了解多少?

一、磁珠:专用于抑制电源线和信号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的单位是欧姆,而不是亨利,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下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磁珠是主要由铁氧体组成,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它在低频时电阻比电感小得多。

二、磁珠等效电路模型:磁珠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磁珠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路,而且其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磁珠的阻抗是由电抗成分X和电阻成分R共同作用的集合。当在低频时,磁珠表现为感性,起反射噪声的作用;当在高频时,磁珠表现为阻性,起吸收噪声并转变为热能的作用。下图为磁珠的阻抗-频率特性曲线。

三、磁珠选型的注意事项:要根据信号频率和噪声频率进行合理选择。当用于滤除噪声时,噪声的频带范围要大于转折点的频率,让噪声频带的范围都处于磁珠电阻特性起主要作用的范围内,从而吸收噪声并转化为热能;当用于信号滤波时,信号频带的范围要小于转折点的频率,让信号的频带范围落于磁珠感性作用的范围内,从而减少信号的衰减。

四、磁珠主要性能参数:自谐振频率、额定电流、直流电阻。

五、磁珠与电感的主要区别:

①处理噪声的方式不同。电感在处理噪声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噪声;而磁珠在高频电阻特性范围内,吸收高频噪声并转换为热能,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噪声。

②自身是否产生危害的影响不同。电感是储能元件,LC滤波电路两者可能会产生自激,给电路带来不好影响;而磁珠是耗能元件,自身不会自激,不会给电路带来负面影响。

③滤波的频率范围不同。电感应用于不超过50MHz的低频段,过高频段滤波效果不好;而磁珠利用电阻特性吸收高频噪声,其滤波的频率范围要远远大于电感,因此有着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

④器件直流电阻不同。电感和磁珠都有直流电阻。同样级别的器件,磁珠的直流电阻要小于电感的直流电阻,因而磁珠的压降也小于电感的压降。

网友:
    给出了磁珠的选型注意事项,和电感应用的差异,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