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WDM器件?

楼主(2019-11-14):
什么是WDM器件?

WDM器件,什么是WDM器件

WDM系统的核心部件是WDM器件,其特性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性能。WDM器件是对光波长进行合成与分离的器件,进行合成的称为合波器,进行分离的称为分波器。最常用的器件有两种,即光纤熔锥型WDM器件和薄膜滤波器型WDM器件。

1.光纤熔锥型WDM器件

光纤熔锥型器件是将多根光纤在热熔融条件下拉成锥形,并稍加扭曲,使其熔接在一起,通过锥形区的消失波耦合达到各自波长所需的耦合光功率。这种器件无需波长选择器件,十分简单,易于批量生产。其最大优点是插入损耗低,可达0.05dB。此外还具有很好的光信道带宽/信道间隔比和温度稳定性,能得到较高的隔离比,制造成本也比较低。不足之处是尺寸稍大,波分复用信道数较少(小于10个)。

2.薄膜滤波器型WDM器件

薄膜滤波器型器件通常由一二十层不同材料、折射率和厚度的介质薄膜按照设计要求组合起来,通过对不同波长形成通带和阻带来达到对不同波长进行合成和分离的作用。这种器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与光纤参数几乎无关,信号通带很平坦,插入损耗较低,可达0.4dB。缺点是设计和制造比较麻烦,产量较低,价格也高于熔锥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