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表层的铜皮是多少盎司的?

楼主(2019-11-14):
    看很多表层的铜皮都是1盎司的,想问下,一般表层铜皮都有多少盎司的?常用的有哪些?

网友:
    一般都为1OZ,但是板厂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细微的改变,但完成铜厚都在1OZ左右,其他的2-5OZ都有,但是没用过

网友:
    看你从什么角度考虑,是考虑叠层整体的厚度,铜皮载流能力,特征阻抗等等。。。叠层都是core组成,还是上下贴单层铜。。

网友:
    常用的都是1OZ

网友:
    走信号,1OZ够了;如果有功率线可以厚点;我做过最厚3OZ的

网友(2019-12-17):
    基材常用铜箔厚度有12u,0.5OZ,1OZ,2OZ,成品在此基础上加20u左右。铜厚影响通流能力和阻抗,选择时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