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内径与外径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1-14):
例如 内径20mil 外径40mil,内径25 mil外径50等,这个内径与外径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比如大于两倍什么的?
还有原来过孔20*40,改成25*40,这样是不是载流量更大些?
决定载流量的是内径还是外径???现在的工艺,能加工的最小过孔是多少?

网友:
    内径与外径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特殊关联,保证单边大4mil即可;相同外径,内经越大载流量越大,可以简易的理解为,内经大,铜镀的也就越多,载流量就越大

网友:
    内径指的是孔径,最小钻孔尺寸必须要和厂家沟通确定,还有孔径一般都是按照0.05mm递增的,如果不是,则生产厂家会四舍五入,取最近的值,外径与内径尺寸差的二分之一,叫做单边环孔,这个也有一个最小值,当然最小值也要看生产厂家的工艺

网友:
    孔越大,过流能力越大。

网友:
    一般外径是内径两倍加2-4mil

网友:
    过孔内径距离其他网络至少6到8mil,如果设置不同网络drc为4mil,那么过孔外径就可以设置内径+8mil .这样内径与其他网络也有8mil了。板厂工艺讲的孔距离线多少一般指的都是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