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运算放大器的特性分析

楼主(2019-11-14):
一、运算放大器是具有很高放大倍数的多级直接耦合放大电路单元,在实际电路中,通常结合反馈网络共同组成某种功能的模块。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目前大部分的运放是以单芯片(集成IC)的形式存在,其输出信号可以是输入信号的比例、加、减、微分或积分等数学运算的结果。集成运放包括放大区(线性区)和饱和区(非线性区)两部分,详见其电压传输特性曲线。

(1)、OP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对两个输入端间的电位差进行放大。

(2)、OP放大器的分析方法:"虚短" 与 "虚断" 分析方法必须掌握。

(3)、OP放大器的主要应用:运算器、比较器、有源滤波器。

(4)、OP放大器内部电路可以分为:输入级、中间级、输出级、偏置电路。

输入级:要求输入阻抗高,能够有效减少温漂和抑制共模干扰信号,因此常常采用差动放大电路。

中间级:主要进行电压放大。要求电压放大倍数高,因此一般由共射(共源)放大电路组成。

输出级:直接与负载相连。要求输出阻抗低,带负载能力强,因此一般由互补输出电路或射极(源极)跟随器构成。

偏置电路:为上述各级电路提供稳定和合适的偏置电流,决定各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因此一般由各种恒流源电路构成。

二、运算放大器的分类:

按照供电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电源型运放、双电源型运放。

按照制造工艺的不同可以分为:双极型运放、CMOS型运放。

按照可控制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可变增益运放、选通控制运放。

按照工作原理的不同可以分为:电压放大型、电流放大型、跨导型、互阻型。

按照通道数量的不同可以分为:单通道运放、双通道运放、四通道运放。

按照性能指标的不同可以分为:通用性运放、特殊型运放。

注:特殊型运放包括:高阻型运放、高精度型运放、高速型运放、低功耗型运放、高压型运放、大功率型运放。

(1)、高精度型运放特点:低失调电压电流、低温漂、低噪声。

(2)、高速型运放特点:单位增益带宽宽、转换速率SR高。

三、运算放大器的主要参数:

性能参数:失调电压Vos、失调电压温漂、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流温漂、输入偏置电流、最大差模(共模)输入电压。

(1)、失调电压Vos:又叫输入失调电压,指在差分放大电路或差分输入的运算放大器中,为了在输出端获得恒定的零电压输出,而需要两个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直流电压之差。而在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加有相等的输入电压时,差分输出电压称为输出失调电压。输入(出)失调电压是由输入级内部失配所引起的,一般为两个输入差分管的特性不一致所导致的。

(2)、失调电压温漂: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内,输入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量与温度变化量的比值。

(3)、输入失调电流:在零输入时,差分输入级的差分对管的基极电流之差,用于表征差分级输入电流的不对称程度。

(4)、输入失调电流温漂:在规定工作温度范围内,输入失调带电流随温度的变化量与温度变化量的比值。

动态参数:等效输入噪声电压、输入(出)阻抗、开环增益、共模抑制比、-3dB带宽、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SR。

(1)、等效输入噪声电压:是指屏蔽良好、无信号输入的运算放大器,在其输出端产生的任何交流无规则的干扰电压,将这个噪声电压折算到运放的输入端,就称为运放等效输入噪声电压。这个参数往往和一定的频率相对应。

(2)、-3dB带宽:运算放大器的差模放大倍数下降3dB时所定义的带宽,其值越大越好。

(3)、共模抑制比CMRR:运放对差模信号的电压放大倍数与对共模信号的电压放大倍数之比,单位是dB。CMRR越大越好。

(4)、单位增益带宽: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下降到1时所对应的频率,定义为单位增益带宽。这与晶体管的特征频率类似。

(5)、转换速率SR:又称为上升速率,反应运算放大器对于快速变化的输入信号的响应能力。转换速率SR越大,表示运放对高速变化的输入信号的响应能力越好。信号的幅值愈大,频率愈高,要求集成运放的转换速率SR愈大。

四、运算放大器的保护措施:

(1)、输入保护:

(2)、输出保护和电源端保护:

五、运算放大器"多级级联"的注意事项:

问题1:运算放大器为什么要多级级联设计?仅用单级放大难道不行吗?

解答1:因为单个运算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是有限的,因此要放大的信号的增益带宽积超过了运放器件的单位增益带宽,因此必须采用多级运放级联的方法来降低每一级的放大倍数,从而满足每个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限制,实现最终的放大目的。对于一个运算放大器来说,其增益带宽积(单位增益带宽)是一个性能常量参数,为信号的增益和带宽的乘积。因此对于具体的运放来说,其信号放大倍数越大,信号频带宽度就越小;其信号放大倍数越小,信号频带宽度就越大。

问题2:多级运算放大器级联的噪声叠加问题是必须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如果前级的噪声信号没有得到有效处理,那么经过多级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后,噪声也被一起放大且越来越大,最后输出的信号会叠加大量的噪声分量,严重影响信号的质量。

解答2:

(1)、尽量使用输入失调电压小,低温漂和低噪声的高精度型运算放大器,特别是前级的放大器更是如此。

(2)、前级的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要尽可能大;后级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尽可能小,这样级联系统整体的噪声系数会较小。

(3)、信噪比(SNR)表示信号的有效功率与噪声的有效功率之比,单位为dB。因此对于多级级联的运放来说,要尽量提高每一级信号的信噪比,信噪比越大,有效信号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多。

六、运算放大器的噪声来源:

按照噪声的产生途径可以分为内部噪声和外部噪声两部分。

按照噪声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电压噪声、电流噪声、电阻热噪声。一般来说,电流噪声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运算放大器的电源供电电路必须进行噪声滤波处理,以最小化PSRR,减小电源波动的噪声来源。

注:对于理想运放来说,运放的特性不会随着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但实际运放并非如此,实际运放电源电压的变化总会引起运放参数的变化,称为运放的电源抑制比PSRR。运放电源抑制比就是当运放的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引起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发生的变化的比值,单位时dB。

网友:
    收藏,仔细复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