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dence16.6安装问题

楼主(2019-11-14):
    win7系统(旗舰版)         装 cadence16.6 打开PCB Editor后提示:应用程序无法启动(0xc000007b)

下载 DirectXRepair 修复器也不能修复。

搜索出来的大部分方法都试过, 软件也重新装过都不能解决。

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推荐吴传斌的博客下载,用阿狸狗一键安装

网友B:
    这个是电脑系统问题,我之前也经常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荐吴传斌的博客下载,用阿狸狗一键安装

我用阿里狗安装的17.2和16.6也有问题,17.2打不开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百分百成功

网友:
    操作系统尽量不要装那些所谓的精简版、纯净版等版本,推荐用原始的安装版安装,否则就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系统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阿里狗安装的17.2和16.6也有问题,17.2打不开

    额 要不重做一个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吴传斌的博客下载,用阿狸狗一键安装

就是用阿狸狗安装的 ,16.6还是有问题,应该和系统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脑系统问题,我之前也经常碰到。

我也觉得是系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阿里狗安装的17.2和16.6也有问题,17.2打不开

我有装了17.2  感觉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要不重做一个系统看看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