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元器件的器件特性分析

楼主(2019-11-14):
一、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互感原理)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其主要结构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三部分构成。变压器的主要功能: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电气隔离等。

变压器磁芯作用:铁芯可以加强两个线圈之间的磁耦合,从何减少漏磁损耗。

对于理想变压器有:

对于非理想变压器其效率为:
,电力变压器的效率一般很高,可达到90%以上。

二、变压器的损耗分析:变压器的损耗主要包括:铁损耗、铜损耗、漏磁损耗三部分。

(1)、铜损耗就是指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上的铜线电阻产生的功率损耗,其都转换为热量,最终使变压器的温度升高。

(2)、漏磁损耗是指部分磁通线通过空气产生闭合环路而产生的损耗,这是因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磁耦合系数并不是理想的情况而引起的。

(3)、铁损耗是变压器的主要损耗来源,包括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两种。涡流损耗会转换为热量,使变压器的温度急剧升高。为了减少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铁芯一般由涂漆的硅钢片叠压而成。

三、变压器主要性能参数: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功率、电压比、空载电流、空载损耗、效率、绝缘电阻。

额定频率:变压器的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应根据使用的频率来设计和使用。

额定电压:指在变压器线圈上所施加的最大电压,工作时不得大于规定值。

额定功率:在规定的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能够长期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输出功率。

电压比:指变压器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的比值,有空载电压比和负载电压比的区别。

空载电流: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初级仍有一定的电流,这部分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由磁化电流(产生磁通)和铁损电流(由铁芯损耗引起)组成。对于50Hz电源变压器而言,空载电流基本上等于磁化电流而且很小。

空载损耗: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在初级侧测得的功率损耗。主要损耗是铁损耗,其次是空载电流在初级线圈铜阻上产生的铜损耗,这部分损耗很小。

网友:
    原理、模型介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