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元器件的器件特性分析

楼主(2019-11-14):
一、光耦:又称为光电隔离器或光电耦合器,它是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的器件,通常将发光二极管与光敏晶体管封装在同一个壳内,能够实现“电—光—电”的转换。由于光耦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输入和输出之间电气隔离和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电路上获得了广泛应用。光耦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下左图是光耦的内部电路示意图。下右图是某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图。

二、光耦的分类:

光耦的功能分类包括:非线性光耦、线性光耦。其中非线性光耦要保证工作在逻辑开关状态;线性光耦要保证工作在线性状态。

(1)、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数字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2)、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例如:开关电源设计中的反馈电路应该采用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导致设计失败。

光耦按照速度又可分为:低速型光耦和高速型光耦。

光耦按照通道又可分为:单通道光耦、双通道光耦和多通道光耦。

三、光耦与三极管异同:其中光耦的电流限制条件非常重要,常常用来判断光耦能否正常工作及其光耦的选型中。

四、光耦主要性能参数:输入特性参数、输出特性参数、其他参数。

输入特性参数包括:正向电流If、正向压降Vf、其他参考二极管即可。

输出特性参数包括:集电极电流Ic、其他参考三极管即可。

其他参数包括:电流传输比CTR、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延时时间、绝缘电阻。

电流传输比CTR通常用直流电流传输比来表示,其等于直流输出电流Ic与直流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电流传输比随温度和使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永恒不变的。

网友:
    光耦、变压器、电容是三大隔离元器件,本文给出光耦的选型关键参数、与三极管的比较,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