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元器件的器件特性分析

楼主(2019-11-14):
一、继电器:一种电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输出回路),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到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继电器又包括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两种。常开触点就是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常闭触点就是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接通状态的触点。

二、继电器的分类:电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温度继电器、风速继电器、加速度继电器等。对于电子系统设计者来说,我们仅仅考虑电磁继电器即可。

电磁继电器分类:直流电磁继电器、交流电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

三、电磁继电器主要性能参数:输入回路参数、输出回路参数。

输入回路参数包括:额定电压、线圈电阻、额定电流、额定消耗功率、最大连续施加电压、吸合电压、释放电压、动作时间、恢复时间、最高操作频率。

输出回路参数包括:额定控制容量、触点最大允许功率、触点最大允许电压、触点最大允许电流、

四、具体应用:继电器常用的设计电路如下图所示。其中在控制端和输出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当继电器线圈断电时会产生反电动势,为了防止反电动势损坏电路,因此必须添加回流路径。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一般用晶体管(MOS管)开关电路进行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