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设计pcb的时候,叠层结构是由谁来定的?

楼主(2019-11-14):
    一般设计pcb的时候,叠层结构是由谁来定的?

网友:
    确定叠层,可以从成本,基本性能要求,厚度等几个方面来考虑。
    大公司量产产品的叠层,比如手机,通常从成本角度考虑,会有固定的几套叠层,确定的材料和叠层结构,便于量产备料。
    如果没有固定要求,对于同一设计要求,可以有几种叠层方案,在和不同板厂沟通的过程中,每家板厂会推荐给你便于他们生产或存量较多的叠层结构,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设定叠层时,先考虑整板厚度,然后评估层数,确定有特性阻抗要求的线走在哪层,然后再确定具体哪层该选用何种材料。
    至于由谁来确定叠层,各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分工。

网友:
    叠层结构由成本,走线要求,等来决定的,主要是由LAYOUT工程师来决定的,但是厚度是需要和结构,系统来商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