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3D模型不显示

楼主(2019-11-14):
    我用3D软件打开3D模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allegro里不显示,其他的3D模型可以在allegro里显示。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坐标设置好了吗?

网友(2021-02-02):
       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楼主的描述不够清楚,所以不知道是哪里不显示3D模型。
       我是在给封装指定3D模型时不显示,各种换版本,转格式都不行。后来发现把.sldasm装配体另存为.sldprt零件,再转换成step就可以识别。但另外一个模型两种格式导出的step都能正常识别。
           虽然这么操作有效果,但sldasm导出的step模型大部分不能被识别,不清楚具体原因,可能还是模型本身的问题吧。

软件版本:
llegro 16.6  hotfix 112
olidworks 2016 SP5.0
模型A
      装配体-->导出step2014格式                              NG
  装配体-->另存为零件-->导出step2014格式       OK
模型B /两个正方体,比较简单
      装配体-->导出step2014格式                              OK
  装配体-->另存为零件-->导出step2014格式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