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敷铜 与器件重贴后,调整颜色显示顺序

楼主(2019-11-14):
大家好,请问mentor pcb 敷铜结束后,老是出现下面的情况,我的器件把敷铜区域压住了,看不出铜的整体范围(必须鼠标点击铜区域,才能显示范围,鼠标离开后,被压住的铜区域就不显示了),所以另外的区域铺铜就非常不方便了。请问如何调整这个颜色显示

网友A:
录制个视频吧,铜皮什么属性?是置于顶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个视频吧,铜皮什么属性?是置于顶层吗?

不确定是不是器件置于顶层?当前在这个器件的PAD 上打过孔,也发现这些过孔无法显示,其实,过孔是已经打上去了(我把器件一移开就能看见过孔)。
请问下,如何设置器件置于顶层,还是底层这种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不是器件置于顶层?当前在这个器件的PAD 上打过孔,也发现这些过孔无法显示,其实,过孔是已经打 ...

移开器件之后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