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破解了pads pro vx.2.6?不是学生版。

楼主(2019-11-14):
请问有谁破解了pads pro vx.2.6?不是学生版。有破解文件吗?

网友A:
    是不是学生版还是其次,更严重的是库管理器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学生版还是其次,更严重的是库管理器不能运行!

    我就是问是否有人能装到跟2.4一样完全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问是否有人能装到跟2.4一样完全正常?

    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你有Pro 2.4?分享一下?据说这是32位最稳定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你有Pro 2.4?分享一下?据说这是32位最稳定的版本?

    有,不过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过是正版的。

    ,谢谢!正版用不起啊!

网友:
    正版用不起啊!

网友B:
    试装了两天Pro 2.6 & 2.5都未能解决Library Tool打开不了的问题 。好失望。

网友C:
    在license里面搜索到increment padsprose那一项,把这一项都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icense里面搜索到increment padsprose那一项,把这一项都删掉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icense里面搜索到increment padsprose那一项,把这一项都删掉就可以了

请问Library Tool打开不了的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2020-03-27):
    do you have license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装了两天Pro 2.6 & 2.5都未能解决Library Tool打开不了的问题 。好失望。

    怎么试的,刚装上,不知道怎么试

网友D:
破解不难
PADS PRO

网友(2022-01-17):
引用 楼主:
有,不过是正版的。

正版不一定有盗版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不难
PADS PRO

    请问能正常打开库管理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