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里面怎么打开IN2和OUT2串扰波形?如图

楼主(2019-11-14):
Sigrity里面怎么打开IN2和OUT2串扰波形?信号仿真里面只有IN1和OUT1 激励输出端和接收端。

网友A:
    哈哈,又是你。。。仿真前点下面的CROSSTALK,下面应该二个选项。你的受害线设置错。应该是下面的线。。书上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又是你。。。仿真前点下面的CROSSTALK,下面应该二个选项。你的受害线设置错。应该是下面的线。。书 ...

设置有什么错,不是点串扰哪里,找到问题了    点下面的串扰其他侵害网络只能固定为High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有什么错,不是点串扰哪里,找到问题了    点下面的串扰其他侵害网络只能固定为High

受害波形怎么设置,设置为静态0我觉得没错,才好观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