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11-15):
    各位工程师朋友,大侠:

看下,如下是什么器件?说出名称,其主要应用场景?作用?

楼主:
    图2又是什么器件,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图1是射频电阻,体积小、功率容量大丶耐高频特性好、性能稳定、安装可靠方便;

网友:
    图2,线绕电阻,用于风能等大功率场景,主要用于低频且应用精度高的电路,阻值小、精度高、温度系数小、耐热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