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块能用地铜皮来代替吗?

楼主(2019-11-15):
平衡块能用地铜皮来代替吗?

网友A:
你是如何生成的平衡块,通常平衡块是自动生成,并且没有具体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生成的平衡块,通常平衡块是自动生成,并且没有具体网络

是自动生成的,不过就是想平衡块不就是没有网络的铜皮吗?是不是我可以直接铺地铜皮就i可以

网友:
    功能不一样,如果仅仅是防止单板翘曲的话,我认为shape也可以呢。

网友:
    在PCB功能设计完成后,从生产制造和PCB可靠性角度考虑,由于多层电路中各层的铜皮覆盖率差异较大,会因此产生一系列DFM及可靠性问题。所以在提交设计数据之前,需要考虑是否添加平衡铜块来满足以下的需求:
外层平衡铜:在PCB外层焊盘做表面电镀处理时,如果铜皮覆盖率不均衡,会造成电流密度失衡,最终导致各个焊盘的电镀铜厚度不均匀问题。
内层平衡铜:
1.        内层各层之间的铜覆盖率差异如果达到一定比例,在层叠压合过程中会导致介质(PP)产生流胶均衡,造成介质层太薄或厚度不均衡的情况。
    2.        从物理角度来考虑,每层铜覆盖率差异如果相差太大会造成PCB板曲翘问题。
Mentor针对这种实际需求,提供了高效添加平衡铜的解决方案,使工程师可以根据铜覆盖率的具体参数,反复设计平衡铜,并最终达到期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