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问 单片机+DS1624高温读取慢,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11-15):
问DS1624芯片,手册上说读取速度最大1S,但是我1S读一次,发现,高温时,上升到了70度,却读出来50度,找不到问题了,手册上也没说,我该咋办

网友:
    提供思路供参考:
1、查外围电路(包括但不限于电压)有无问题;
    2、查程序(重点时序和读数位)有无问题,网上有现成的可参照;
3、换芯片(如DS1302山上和水的价差几十倍也发热)是否问题依旧。

网友:
    看手册,手册上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