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在Linux环境下怎样添加新硬盘,分区及挂载

楼主(2019-11-15):
看看在Linux环境下怎样添加新硬盘,分区及挂载

挂载好新硬盘后输入fdisk -l命令看当前磁盘信息

可以看到除了当前的第一块硬盘外还有一块sdb的第二块硬盘,然后用fdisk /dev/sdb 进行分区

进入fdisk命令,输入h可以看到该命令的帮助,按n进行分区

这里输入e即分为逻辑分区,按p即分为主分区,我们要将这块盘分为主分区即输入p

到这里输入该主分区为第几个主分区,由于是新盘我们输入1来分第一个主分区

First Cylinder是选择该分区的起始磁盘数,这里可自定义也可不做选择,默认是1,如无特殊需求强烈建议选择默认,也就是1来分区(直接按回车)

接下来是定义该分区的大小,如果按默认(按回车)即是使用全部可用存储额,也可以是用M或m单位结尾的数字(大写M是大B的意思,如果输入1M实际上是X8也就是8m的空间),这里我们先分一个1G的空间,所以输入+1024m

之后输入w写入分区,等待结束皆可

再输入fdisk -l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分的一个分区,之后用mkfs -t ext3 -c /dev/sdb1进行格式化,如有多个分区可把sdb1改成sdb2 sdb3...以此类推,具体可用fdisk -l看到每个分区的名字

上图蓝色部分是写硬盘卷标的,如不想要卷标可直接按回车,现在分区好了我们用mount 挂载一下该分区即可使用了,这里我把它挂载到mnt目录下,也可以自建一个目录挂载

来看一下分区大小是否和预定的一样,使用df -TH命令看一下当前挂载的分区和大小,看到我们刚分的分区了吧

如果想每次系统重启都能自动挂载该分区可修改/etc/fstab文件,在最后加一段 /dev/sdb1    /www    ext3    defaults 1 2 (格式说明:/dev/sdb1 代表哪个分区  ext3是该分区的格式 defaults 是挂载时所要设定的参数(只读,读写,启用quota等),输入defaults包括的参数有(rw、dev、exec、auto、nouser、async) ,1是使用dump是否要记录,0是不要。 2是开机时检查的顺序,是boot系统文件就为1,其他文件系统都为2,如不要检查就为0)

网友:
看看在Linux环境下怎样添加新硬盘,分区及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