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MOS管并联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9-11-15):
一、MOS管并联理论:

(1)、三极管(BJT)具有负的温度系数,即当温度升高时,导通电阻会变小。

(2)、MOS管具有正的温度系数,即当温度升高时,导通电阻会逐渐变大。

MOS管的这一特性适合并联电路中的均流,因此当电路中电流很大时,一般会采用并联MOS管的方法来进行分流。采用MOS管进行电流的均流时,当其中一路电流大于另一路MOS管中的电流时,电流大的MOS管产生的热量多,从而引起导通电阻的增大,减少流过的电流。MOS管之间根据电流大小的不同来反复调节,最后可实现两个MOS管之间的电流均衡。

二、MOS管并联注意事项:

(1)、各个MOS管的栅极不能直接相连,栅极要分别串接驱动电阻进行驱动,以防止振荡。

(2)、要控制各个MOS的开启时间和关断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如果不一致,先开启的MOS管或后关断的MOS管会因为电流过大而击穿损坏。

(3)、为了以防万一,最好在各个MOS管的源极串接均流电阻,当然这并非强制选项。

三、MOS管并联应用:

(1)、功率开关MOSFET的集成IC芯片,其内部是将大量的小MOS管并联连接起来的,这样每一个MOS管单元中流过的电流很小,防止局部的电流集中(若电流局部集中,则器件就损坏),但是电路总体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非常适合驱动电机等重负载设备。当然多个MOS管并联还可以改善高频特性,这已经成为目前功率开关MOS管的主要结构。

(2)、电池等供电设备是移动设备获取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一般的高功率电池供电电流都非常大(功率使用可以达到100A),因此仅仅使用单MOS管作为开关器件还不能满足大电流的应用目的,这时多个MOS管并联便能大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