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 795如何创建双面贴片焊盘封装cell

楼主(2019-11-15):
    allegro pads9.5 都可以实现  这个软件不知道怎么操作,贴片焊盘还要设置顶底 两面 有点神奇 麻烦 求大神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双面贴片焊盘封装的器件长什么样?怎么生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贴片焊盘封装的器件长什么样?怎么生产加工?

这个5脚天线卡座 SM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5脚天线卡座 SMAKE

    想问下,这个不能画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插座做封装吗?我看它就是一个插座样子的,比如就是从top插上去就可以了,为什么是双面帖焊盘?没理解这个,我理解的双面帖就是top和bottom面都要帖,是不是我理解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不能画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插座做封装吗?我看它就是一个插座样子的,比如就是从top插上去就可 ...

    就是5个贴片引脚,一边三个 另一边两个 正常做5个贴片焊盘,安装焊接位置是和板子平齐,不是插件孔,不过你说的方法可以,只有一个脚是射频,其他4个脚都接GND 正好正反两面对其,如果引脚定义不同 ,这个方法就行不同,不明白这个软件 做贴片焊盘 还要两面都加,不像ALLEGRO 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