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总结的一些常用电子元器件

楼主(2019-11-15):
一、常用器件用法的总结
1、六角开关

2、电容部分

2.1电容的分类

一般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
    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
    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

     1、陶瓷电容: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并用烧渗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
陶瓷电容按照封装不同可分为插件和贴片式

按照介质不同可分为类I瓷介电容和II类瓷介I电容:

通常NP0,SL0,COG是I类瓷介电容;
X7R,X5R,Y5U,Y5V是II类瓷介电容;

I类瓷介电容容量稳定性很好,基本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等变化而变化,但是一般容量都很小,而II类瓷介电容容量稳定性很差,随着温度,电压,时间变化幅度较大,所以一般用在对容量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如滤波。

     2、电解电容:钽电容

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钽电容的封装是分为:
A型(3216)
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
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极

2.2电容的作用

看这个电容的位置,如果在电源输入输出部分,一般称为电源输入/输出滤波电容,用于稳定输出,对稳压有利。
如果是在放大器电源或者集成电路供电电源附近的,这个电容的标准叫法是:去耦电容。
一般用于电源滤波,使加到(运算放大器、半导体分立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上的电压更加稳定。
这种电容的配置一般有两个:1个是容值比较大的电解电容,用于滤除低频干扰;容值比较小的那个无极性电容,用于滤除高频干扰。有些电路为了节约成本,可能会省略前一个电容。当然都配上的效果比较好。
这种配置方式一般用于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上,比如精密放大电路等,有时候遇到精密集成电路,在其电源附近也可以看到这种设计。

如果是在外接电源到稳压芯片之间的,就是输入滤波电容;
如果是在稳压芯片到集成芯片等用电器之间的,那就可以说是去耦电容了。
紧靠着电源稳压芯片的去耦电容,也可以称为输出滤波电容。
作业基本上都是去耦、滤波,使电压更稳定。

电容标号以及容量的计算方法(F-mF-uF-nF-pF)

电容的表示方法: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给有效数字乘10的几次方。单位PF。
例如:

105,表示有效数字是10,5表示要乘10^5=100000,就是10×10^5=10^6PF=1uF

104=0.1uF

105=1uF
106=10×10^6=10uF
471=47×10^1=470pF
151=15×10^1=150p

3、CH340G

USB转串口芯片(CH340)

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或者USB转打印口,可以用于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总线。其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

4、电阻

滑动电阻器

贴片可调电阻的封装有很多,3302 3303 3312 3313 3314 3361 3364 TC33 TC42 3214 3223 3224 3269,每一种的封装都不一样,你可以查到这些参数后自己做封装,或者你补充一下你用的是哪一种可调电阻,我再给你封装。

目前市场上较多的为3296蓝白电阻

3362P的电阻

在AD中的封装库是VR3、4、5

注意:一边为弯的的电容符号是电解电容,直线为正极,弯的一边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