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不太清楚叠层结构里面这两个代表什么?

楼主(2019-11-15):
叠层结构中1是core和PP的厚度,每层之和就是单板的厚度,那么2 3 4 代表什么?5是阻抗吗?

网友:
1.介质厚度 2.介电常数(DK) 3.损耗角正切(DF) 4.阻抗线宽5.模拟阻抗值

网友:
    介么多层,这是做啥板子哟

网友:
    介电系数,损耗  线宽 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