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叠层和阻抗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9-11-15):
    小白一枚,望多多指教!
我想了解下,拿到一个板子,是如何确定用什么板材的,还有线的阻抗确定了,如何计算每次的线宽呢?

网友:
    用的阻抗仿真软件,现在很多。只是求线宽的话,需要选择线性,微带线还是带状线还是其他类型的线,所需的阻抗,一般50欧姆。然后介质厚度,介电常数、铜皮厚度等参数,就可以计算出来。板材一般是根据所用的频率选择的,高频还分高速或者高频型,可以把你的频率告诉PCB加工厂家由他们推荐板材

网友:
    直接向板厂要个常用的层数,。。。。不用算

网友:
    提供你的板厚、板层数,阻抗信息(哪几种阻抗线,阻抗线走哪层参考哪层,)等信息给板厂,叫板厂提供叠层结构,根据叠层结构使用工具计算阻抗线的走线宽度

网友:
    应该有计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