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和带状线的区别

楼主(2019-11-15):
    微带线和带状线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单板上的线哪些是微带线哪些是带状线?

网友:
    微带线一般在PCB板表面走线。带状线一般在PCB中间层,看不出来。走在表面能看到的一般是CPWG或者微带线。

网友:
    1.微带线是一根带状导(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用一种电介质隔离开。如果线的厚度、宽度以及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是可控制的,则它的特性阻抗也是可以控制的。 2.带状线是一条置于两层导电平面之间的电介质中间的铜带线。如果线的厚度和宽度、介质的介电常数以及两层导电平面间的距离是可控的,那么线的特性阻抗也是可控的. 单位长度微带线的传输延迟时间,仅仅取决于介电常数而与线的宽度或间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