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除了用阿里狗安装117.2和16.6外,有其他办法可以同时安装两个软件吗?

楼主(2019-11-15):
    请教下除了用阿里狗安装17.2和16.6外,有其他办法可以同时安装两个软件吗?
    我用阿里狗同时安装的17.2和16.6,总是有一个用不了,即使都能用,但是16.6的部分功能就没有有,比如zigzag的功能等

网友:
    我也是同时安装了两个,发现一个用不了,然后我就把另一个装虚拟机上了

网友:
    手动安装,先装16.6,后装17.2,再将CDSROOT环境变量切换到16.6,这时两个版本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