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多少速率的要考虑背钻?

楼主(2019-11-15):
    我看现在很多信号线都考虑背钻,一般多少速率的网络要考虑背钻?

网友:
    主要看stub长度

网友A:
    有个经验公式可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经验公式可以算的。。。

    我网上搜下,看能不能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搜下,看能不能找到,谢谢

    李玉山的信号理论上有的

网友(2020-01-14):
    频率在1GHZ以上

网友:
    前后倒推的经验公式